FX3U-4AD模块,PLC监控U0\G10的数字值跳动频繁

楼主(2019-03-15):
FX3U-4AD模块,通道1的输入电流值是4-20ma稳定的,但是PLC监控U0\G10的数字值一点都不稳定,跳动很频繁,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有干扰了?

网友B:
具体跳动值多少?个位数、十位数跳动是正常的;

网友C:
模拟量有跳动很正常,关键是跳动幅度是多少...
3U的模拟量模块我没记错的话输入模式选择3电流模式分辨率是16000,对应你4-20mA电流,1mA的变化,数字量变化800
屏蔽做好的情况下,看看跳动幅度大小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