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熟悉WinCC的人都知道,WinCC针对西门子不同类型的PLC需要使用不同的驱动程序建立连接。S7-200需要使用PC ACCESS,S7-200 SMART系列需要使用PC Access Smart,S7-1200和S7-1500使用SIMATIC S7-1200、S7-1500 Channel驱动。S7-300 PN型的(带网口的)需使用TCP/IP协议,S7-300非PN的,使用MPI或者PROFIBUS。

1、多个驱动显得很乱,不方便统一的管理和编程修改;

2、针对S7-200还需要另装一个软件,你需要学习PC ACCESS的使用,而且多运行一个软件就会多一个影响系统运行稳定性的因素;

3、S7-300不带网口的,需要加CP5611卡之类的,现在的电脑都没有什么PCI插槽了,无法添加CP5611卡;

4、多个驱动连接的时候,好像必须的安装SIMATIC.NET,并且多驱动连接极有可能引起WinCC的不稳定;

针对上述缺点,可以使用以下模块来实现WinCC中统一驱动的连接:

1、S7-200使用ETH-ibus或者CP243u

2、S7-300不带网口的,使用ETH-MPI(Smart IE)

3、S7-200 SMART、S7-1200、S7-1500使用多功能交换机S型/A型

在WinCC中统一选择TCP/IP驱动建立连接即可。

网友A:
西门子S7-200经过你们的模块转换,可以直接链接交换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所以以太网模块都可以连交换机啊

网友C:
如果好用的话确实可以考虑一下,省去复杂的组态网络了,不过我们的选型都是有多种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种接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块转成以太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