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 通信问题

楼主(2019-03-15):
各位师兄,我这有一个3U plc ,要与工控机通信,工控机要读取我plc 内部寄存器的数据,我的寄存器用什么类型的寄存器?我要写通信程序吗?

网友A:
工控机上要安装上位机软件,WINCC,组态王等

网友B:
这个要看你上位用的什么软件
数据可以放在数据寄存器中,读取数据寄存器的内容。

最简单的,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三菱也有提供专用的计算机通讯协议,有专用指令格式

网友C:
安装好组态软件,使用编程口和工控机通讯就可以了。寄存器可以在数据词典里按照PLC内部的寄存器编号设置

网友D:
上位机用高级语言自己写的话,三菱官方有MX Conponent
用组态软件的话,组态软件有相应的驱动
数据格式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用上面两种方法PLC是不需要编写程序的

网友E:
三菱FX3U和上位机通信,走编程口协议、计算机链接协议、Modbus RTU协议、Modbus ASCII协议都可以!

网友F:
如果有组态软件的话就很简单了,在组态软件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保持寄存器 ,如果使用MODBUS 协议使用3和4寄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保持寄存器 ,如果使用MODBUS 协议使用3和4寄存器
保持寄存器,一般是4区寄存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