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请问各位大神,现有一套S7-400的PLC一套。配置如图。现业主要求增加1个以太网通讯卡做双网络冗余。这应该如何配置?这样做对不对:硬件配置中增加一个443模块,设置IP地址。如果两个IP地址在一个网段是否可以。比如一个是192.168.1.11一个是192.168.1.33?CPU程序上是否需要编程,还是只做硬件修改?

楼主:
图片发不上去?

网友A:
做成环网就可以

网友B:
仅仅是一块网卡,不需要编程.网络同段也是可以的.cpu的连接里面可能需要增加.
要达到冗余,关键是你网络连接的另一端(软件/硬件)是不是可以自动连接这块新的网卡作为冗余,在原连接失效后自动切换.

网友C:
如果核心控制器都挂掉了(硬件损毁,或者程序宕机),你网络端口冗余还有用么?这是画蛇添足呢。所以西门子公司研发了双硬件的冗余系统,需要你说服业主再花费一笔不菲的资金购买多一套核心控制器,组建双硬件系统冗余,确保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