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调试中发现有脉冲输出,伺服电机有时不动,我肯定不是什么没有使能、过载之类的问题, 复位重启或者手动能动;

有时PLC条件满足,就是没有脉冲输出,

我分析可能是前一个动作虽然条件不满足了,没有执行,但是距离下一条指令间隔时间太短,如刚刚执行回零,马上执行进给,可能就不会执行,或者前进一段,收到一个信号后又立即执行另一段距离和速度,不会执行, 增加延时后可以, 问题就是感觉执行效率太低了, 这个最小间隔时间是多少? 如果能加快速?

网友A:
两个定位指令相隔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

网友B:
也可以用脉冲输出特殊辅助继电器来判断脉冲有没有发完,一次发完后再驱动下一次

楼主:
200ms够吗?我发现没有延时,差好多步都有问题,明明条件不满足,脉冲输出监视还是on,但是实际plc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A:
200ms够了,小型PLC的程序扫描时间没这么长。

网友C:
可能是伺服的问题,反应不过来。。

网友D:
应当不是PLC方面的问题,扫描周期远远比你设的值要小的多;应当考虑你伺服带的负载的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