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台达PLC怎样防止解密

网友A:
所有通讯口万能胶封死

网友B:
具体什么型号的,现在新出的PLC防解密功能都很强大的了

网友C:
防同行,把所有通讯口都焊掉封死。
防客户,把程序做完善,让客户无需考虑程序问题,只有外围故障,而且仅通过人机显示就能找到并处理故障就够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是有些确实是程序的不完善造成的生产问题,需要查询和修改程序

网友E:
真想防解密么,当你做的程序上机测试确认完美后,把通讯端口的插针从里面断开,再完美的安装好,一般人都只是怀疑通讯线不好链接不上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想防解密么,当你做的程序上机测试确认完美后,把通讯端口的插针从里面断开,再完美的安装好,一般人都只是怀疑通讯线不好链接不上的
群里不是还有人介绍更绝的办法嘛!将里面的线对调,只能自己的线,才能连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是有些确实是程序的不完善造成的生产问题,需要查询和修改程序
那就需要把程序做好测试好再考虑加密,尤其做单机设备的,对防同行可能很重要。像我们用的很多专用控制器,程序都是厂家多次测试修改之后形成的,而不是用户自己处理。
大点的系统,靠加密来催款没意义,而且一般程序也不会太复杂,工艺才是关键的问题。程序是否提供给客户,完全可以在技术协议里约定,现在大多数是利用客户专业人少或联系业务的人不懂,模糊处理,最后留出很大的解释空间。

网友G:
上面说了这么多,意味着台达保密性能并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上面说了这么多,意味着台达保密性能并不好。
上面的都跑题了,没讨论台达保密性如何,说的都是对加密的看法。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不是跑题,因为台达自身加密性能不足,大家都羞于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不是跑题,因为台达自身加密性能不足,大家都羞于言吧~
至少我没那个意思,还没用过台达PLC呢,加密不见得非得靠PLC,程序也可以做到让人看不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所有通讯口万能胶封死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I:
台达据我所知,都是拆机直接读芯片的。

直接让客户钱给够  图纸 程序啥的都直接给。

或者用西门子1200吧 这个破不了,成本也多部了几个钱。

200 SMART 早被破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真想防解密么,当你做的程序上机测试确认完美后,把通讯端口的插针从里面断开,再完美的安装好,一般人都只是怀疑通讯线不好链接不上的
群里不是还有人介绍更绝的办法嘛!将里面的线对调,只能自己的线,才能连上
这个方法就是掩耳盗铃,没有用拆开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