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跟着威纶通客服又学一招

楼主(2019-03-15):
EB8000做的老程序在WIN10系统中打开,字体变大了,如何解决?
在设置中打开文字DPI设置,选择选择先前PC的文字DPI设置,设置成100%

网友A:
不错,现在我还用WIN7.下次碰到就会了。

网友B:
不错的分享,现在俺也是都在win7下。

网友C:
这个可以有

网友D:
这个方向很有用,以后遇到就知道怎么解决了,感谢楼主。

网友E:
WIN10下面确实有不少问题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赞一个!我还没用过win10系统

网友G:
一直以为是更换了显示器才会有这种问题,学到了

网友H:
还没有用过win10系统呢!这个要学习学习

网友I:
威纶通的客服确实很不错

网友J(2019-04-15):
不错啊,我是在win10里面改了设置才解决的问题,没想到有这么简单的方法。不知道楼主知不知道EBPro有没有相同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啊,我是在win10里面改了设置才解决的问题,没想到有这么简单的方法。不知道楼主知不知道EBPro有没有相同的功能
有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请问能不能具体说一下在哪个选项,我没有找到,我用的是最新的V6.02.01版本,多谢!!

网友K:
这个当时也遇到过,后来加了维纶微信,有些问题微信上可以直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