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图特殊辅助指令

楼主(2019-03-15):
各位大师们好,请问博图软件有没有像日系M8000常ON,M8001扫描ON一次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啊?之前用S7200 smart有SM0.0常ON,可是博图软件输入SM0.0出错,请问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告知一下小弟,谢谢了

楼主:
还有#Initial_Call以及#Remanence是什么意思,以前用日系编程软件,现在接触西门子,所以有些生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师们好,请问博图软件有没有像日系M8000常ON,M8001扫描ON一次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啊?之前用S7200 smart有SM0.0常ON,可是博图软件输入SM0.0出错,请问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告知一下小弟,谢谢了

您需要在使用产品前仔细阅读产品手册以及编程手册。

在组态CPU属性中,您可以设定想要使用的系统存储器位,从而得到您想要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Initial_Call以及#Remanence是什么意思,以前用日系编程软件,现在接触西门子,所以有些生疏了

这是OB的程序结构,这些数据用于诊断,正常情况下用户不需要关心。

Initial_CALL:当PLC从HOLD或者STOP转为RUN时;或者重新加载OB时,该标志为ON。
Remanence : 当存在保持性数据时,该标志为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西门子软甲比较多 不同PLC虽然支持的软甲一样但 指令轮有区别。如1200 1500与300等都可以用博图但指令上有区别。
建议看看指令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