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5):
上午,帮同事检查一个电机1.5KW的烧坏原因。电机主回路是接触器下方一个热继电器,故障是热继电器烧坏了,缺相。
想不明白的是测量热继电器输出侧电压时,数字万用表显示有七百多伏电压,连测两次都是这个数值,想测第三次并拍照记录时,又恢复了380V。
  确认不是眼花看错了。因为以前遇到过,以为自己看错了,多测量了几次,结果表笔飞了,我的手心都黑了。这次又遇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能检测到这么高的电压
   同事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同样是缺相故障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表?怎么测?电机在转吗?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不过我这里是表炸了,人懵了。

网友C:
注意安全啊

网友D:
为什么不测电流呢?

网友E:
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万用表呢?都已经烧了还没跳闸保护吗?

网友F:
既然知道电机烧了,还继续通电测试,这样子操作不安全。应该是断开电源进行测量最好。

网友G:
被烧后,当缺相负载的时候会使电流增大

网友B:
但是我测的是正常的电压啊,但是表就是显示700多V,然后就炸表了。

网友C:
你的附近是不是有变频器或者可控硅调压之类的设备?普通数字万用表容易受到干忧!如果有变频器等设备,你测的电压是700多伏,但是你表笔对调,还是那被测的两相,就会出现电压不一样的结果。
我有一次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相间是500多伏,对调表笔还测那两相,就是400伏左右。面机械万用表就不受干忧!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就不会出现这样问题。那如果你附近没有变频器等设备,有可能是操作问题了。
  机械万用表对调表笔虽然不会出现电压,但测出的电压一浊很准确的,但是相间差的并不多,近似平衡。
再有,你那热继电器不仅仅是烧断路了,还出现了碳化现象!这对电压是有影响的,按理应该跳闸!

网友H:
表内二极整流管击穿损坏可能较大,特别是相间测量的时候

网友I:
短路电流大了吗?还挺危险

网友J:
只能说,有可能是测量的原因或者是电路的原因,我也无法解释这现象。
只了解过,运行中的电动机突然缺相,有可能产生过电压(道理不记得了);但电机缺相稳定运行,未了解过是否会产生过电压。
如果测量上无问题,则可能是某种原因有了叠加电压;在该论坛上,好像见过因接有焊机等原因,使得线路局部电压升高的例子。

网友K:
看图片,那个热继电器的样子有点像施耐德或参照施耐德的样子的,楼主测量电压时候应该是用数字表,数字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状况,也有可能是档位打到直流电压档,指针表不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上午,帮同事检查一个电机1.5KW的烧坏原因。电机主回路是接触器下方一个热继电器,故障是热继电器烧坏了,缺相。
想不明白的是测量热继电器输出侧电压时,数字万用表显示有七百多伏电压,连测两次都是这个数值,想测第三次并拍照记录时,又恢复了380V。
  确认不是眼花看错了。因为以前遇到过,以为自己看错了,多测量了几次,结果表笔飞了,我的手心都黑了。这次又遇到了,不知是什么原因能检测到这么高的电压
   同事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同样是缺相故障

你知道电机烧了,测量热继电器下端的时候断开电机线了没?数字万用表测量缺相还带着负载的时候电压显示会乱跳的,显示不稳,而且不是真实的数据,测量三相差的太大的时候可能就缺相了,断开负载测量就很清楚了!你炸表是否表笔误碰两相短路了?

网友M:
我也认为是数字万用表抗干扰能力差问题。附近可能有变频器。

网友N:
数 字表测变频器本来就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表?怎么测?电机在转吗?
这次是用一个小数字钳形表测的,不是大牌的表。电机已经烧了,检查下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不过我这里是表炸了,人懵了。
哈哈,我也一样。测量的时候,看着显示迷糊了,然后就是一生异响,表笔不知那里去了...想象下那个表情,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测电流呢?
电机已经烧了,检查下什么原因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万用表呢?都已经烧了还没跳闸保护吗?
热继电器有故障了,辅助触点暂时短接,还没来得及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知道电机烧了,还继续通电测试,这样子操作不安全。应该是断开电源进行测量最好。
去电机的回路已经断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旁边只有两个小变频器,1.5KW的,在其他地方独立的设备,也发现过这么高的电压显示,当时的故障同样是缺相。

楼主:
回复 网友L:
确认断开电机接线了,这个电机和热继电器之间还有一个在现场新添加的倒顺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内二极整流管击穿损坏可能较大,特别是相间测量的时候
表笔炸飞,炸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认为是数字万用表抗干扰能力差问题。附近可能有变频器。
在周边没有变频器的位置也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有可能是数字表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数 字表测变频器本来就不准
不是变频拖动的电机,也不是测量的变频器

网友O:
用机械式万用表测,如果有条件将机械表里面的两个检波二极管换成高频的就更好了。

网友P:
看来测东西,用万用表得小心,防止自己挨炸。

网友Q:
哦i  见识了,变频器还能干扰万用表!我万用表30块钱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Q:
赶紧换个好的

网友N:
用机械表量试下,电压还有这么高吗

网友R:
我不懂,随便说说吧
我觉得有可能是由于电机已经损坏,其中的绕组已经不正常;其次,热继电器供电缺相,还有可能间断供电,使电机绕组产生不正常的感应电压,所以烧坏万用表
如果存在这种可能,那么一不小心万用表是不是就烧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测量时和电机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