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相整流桥的输出电压

楼主(2019-03-15):
如上图的结构,在电路设计中,输出端有接负载电机,如果运行电机后,输出压差就增大,而且总电压下降了几十伏,请问这种情况会不会是三相整流桥被烧坏了(之前有次检测闻到了糊味,但是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电路图如上图所示,检测电压为图中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

网友A:
我觉得一个是整流桥选型小了,一个是负载重。怎么图中还是电压电流表呢?应该是电压表呀?

网友B:
有没有问题万用表不就测出来了嘛
新设备还是使用中的?
新设备的话还得考虑楼上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上图所示,检测电压为图中蓝色箭头所指的地方
你这两个箭头不都是在正极上吗?

网友D:
预充电旁路切了吗

网友E:
有可能是某个桥臂烧毁,用万用表就能测出来。

网友F:
很有可能是晶闸管坏了

网友G:
看图上接有直流电压表,以前是否观察过,情况如何;滤波电容及其接线是否完好,负载大小。
也可计算一下,输出电压接近于什么情况。

网友H:
整流桥好检查的

网友I:
不知道楼主是否是没接负载测量和接负载测量的区别,如果是的话,那是正常啊,但如果是以前带电机测量出来的电压比现在带电机测量出来的电压高几十伏的话,只能怀疑你的桥堆一个臂断了

网友J:
这个电路怎么这么多的预充电?为什么呀?

网友A:
你这四个电解,必须每个上都并联一个电阻,你用了4个电解的原因:一是电解最高耐压只能做到500V所以必须两个串这是对的。但是串完以后电解耐压是够了,电容量小了,所以你又加了一组!好保持足够的容量!但是由于电解电容做的不会很精准,所以分配的电压不均,这四个电解在电路中会影响整个电路,而且也很快会使其中的某电解过热损坏!当然电路也会有压降!电解容量不能做的很精准,但电阻做的能精准,所以,每个电解上必须各并联一个电阻,这样就触解决了分压均等的问题!这个电阻叫均压电阻!使这四个电解在电路中电压分配平均!电解就能正常工作!并联电阻是不可缺少的!我不知是你没画出来还是真的没加4个电阻,我个人看法。
电阻选用1-2W180KR的。

网友K:
有点像高压变频器功率模块,只不过少了IGBT

网友K:
回复 网友A:
一般叫均压电阻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不充电的话,启动电流就特别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K:
是均压电阻,没错。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是吗?那是不是电容量太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