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手头有台南大N200H 型PLC 和一台步科ET070触摸屏,不知道该如何将它们通讯用起来。

网友A:
软件里面选择不到的话,就用MODBUS慢慢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选择不到的话,就用MODBUS慢慢试试吧。
好的,我试试,正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选择不到的话,就用MODBUS慢慢试试吧。
不知从哪入手,我试试,正好学习下??

楼主:
不知从哪入手,我试试,正好学习下??

网友A:
你需要了解MODBUS的相关知识
PLC是否标准的MODBUS,或者是有些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面选择不到的话,就用MODBUS慢慢试试吧。
有相关的资料或案例吗,有的话能否发我一份,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有台南大N200H 型PLC 和一台步科ET070触摸屏,不知道该如何将它们通讯用起来。
南大PLC肯定也应支持Modbus RTU协议,如果在步科触摸屏找不到这个PLC专用驱动的话!就用Modbus RTU协议!应该到官网找一下这款PLC相关元件对应的Modbus地址表!同时程序应设置PLC通信口为Modbus RTU协议!

网友A:
这是西门子200 smartplc的modbus地址
您的NA200正常应该也有个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