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刚开始接触AB系列,大家会有困惑.mer格式的程序如何在FT打开并编辑更改,这里给大家科普下。
1.打开Application Manager,如图所示。
2.点击最下面一个选项。
3.点击...,选择要编辑的程序。
4.点击下一步。
5.输入名称,或使用其自动生成名称,点击完成。
6.等待任务完成,关闭对话框。画面如步骤二所示。
7.打开FT。
我们就能看到要编辑的程序了,选中打开即可。

网友A(2020-02-03):
請問一下,在View ME中編輯修改時,如何將PLC的Tag導入到View ME中來呢?
怎麼將編輯的部件連接到PLC的Tag標籤呢?
謝謝指教!

网友B(2021-08-22):
请问这个软件是windows自带的吗Application Mana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