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请问大师们,有没有一种控制线性调节直流电流输出大小的产品,像可控硅一样,只是控制直流大电流,不是可调电源。

网友A:
输入电源是单相还是三相,电流电压各是多少?

网友B:
关键是电源是交流变直流?还是直流变直流。如果是前者,就可以用可控硅,可控硅即可以调压,也可以恒流。关键在采样形式。而后者,就要使用大功率晶体管实现直流恒流的控制了。

网友C:
直流调速器可以吗?楼主

网友D:
这个有的,如果是最大24V的,网上有现成的,如果是最大200V的,可以考虑单相直流电机驱动器,最大可以4000W,如果最大310的,可以考虑国产直流电机驱动器,这个最大功率可以到差不多100个千瓦(进口的要修改比较多的数据)

网友B:
如果是DC/DC变换呢?比如说用直流电源进行电流控制呢?该怎么办?楼主并没有说明电源的属性,仅仅是说输出需要控制直流电流。

网友E:
楼主应该说清楚是干什么用的,有什么要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说对直流电源进行输出电流线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的,如果是最大24V的,网上有现成的,如果是最大200V的,可以考虑单相直流电机驱动器,最大可以4000W,如果最大310的,可以考虑国产直流电机驱动器,这个最大功率可以到差不多100个千瓦(进口的要修改比较多的数据)

是说的电瓶车的驱动器吗

网友B:
如果是直流电源,输出电流线性可控。那必须要采用功率晶体管了。用PWM(脉宽调制)方式控制功率晶体管输出即可。在输出侧,设置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作为闭环反馈信号,实现恒电流的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