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打开硬盘的外壳,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硬盘内部的结构,通过观察和了解后,可以将硬盘分为磁头组件、磁头驱动组件、盘片、主轴组件、前置控制电路等。
磁头组件
磁头组件主要由读写磁头、传动手臂、传动轴三部分组成,磁头组件中最重要的是磁头,另外的部件是磁头的辅助机构,传动轴带动传动臂,使磁头到达指定位置。
磁头是硬盘中进行读写的工具,可以说是硬盘中最精密的部件之一,磁头是是将硬盘线圈缠绕在磁芯上制成的,原理是特殊材料的电阻值会根据磁场的改变而改变,也jiu是我们所说的磁敏电阻。硬盘工作时,磁头通过读取硬盘上的磁场变化来读取数据。相反,也可以通过改变硬盘上的磁场来写入数据。为了延长硬盘的使用寿命,避免盘片和磁头的磨损,磁头是不与盘片接触的,但是为了保障读写的精度,磁头与盘片的距离只有0.1-0.3um,电源关闭后,磁头会自动回复到着陆区,此时盘片不再读取数据。因此对驱动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另外硬盘寻道时间的长短也与磁头驱动组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磁头的驱动机构由电磁线圈电机、磁头驱动小车、防震机构构成,只有高精度的磁头驱动才能够对磁头进行正确的驱动和定位,并且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系统指定的磁道,保障硬盘能进行可靠的读写。电磁线圈在电磁驱动组件中至关重要。电磁线圈的线径大小、线之间的密度、线圈材质、线圈形状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符合硬盘的整体设计。因此在生产硬盘线圈时,必须要满足硬盘线圈的生产需求,一个参数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整个硬盘的读写能力。
硬盘线圈属于异形线圈,与我们平时接触的圆形线圈、方形线圈不同,一般是在异形线模具上绕制或者是通过圆形线圈拉升获得,在模具上直接绕制需要注意张力的大小和绕制速度等因素;而通过拉升获得的硬盘线圈也要严格控制拉升力量的大小,避免表面绝缘漆的损坏导致整个线圈损坏。

网友A:
所以现在硬盘越来越小容量越来越大到底是哪些部分在变化

网友B:
这种异形线圈和普通圆形线圈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C:
从有100M容量硬盘时候就已经解体过,见识过里面结构了

网友D:
有机会也找个旧硬盘,拆开研究一下。

网友E:
这东西真研究不了,没那学问

网友F:
这个铜着实让人稀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