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断的判断

楼主(2019-03-16):
最近有一角度马达不受控制,打开程序时,第一次点动作控制按钮,转大半圈(理论转1/50圈),再点第二次就不再转了。检查方法如下:
(1)打开监控软件查看,发现是和马达之间断开。
(2)检查控制器和马达间的连线,中间的接头仅仅是用焊接在用热缩管套,外面没有支架支撑固定的。(下图是参考图)
(3)再细看,发现有一根接头的线断了。用断线碰下多余的有锡的端头I,有火花闪。
(4)再看相对的接头(下图是参考图),

相对应是有线的。
(5)有进就有出,把线接上马达就OK了。
对这种配线,我真的无语。完全没有接线图,好在不用我用万用表一根一根线的去测量。
这机器的配线,我没有办法拍照出来。但是一看这配线,我完全惊呆了,
(1)完全没有走线槽。(2)线凌乱,没有标示。(3)接头都是没有固定,自然垂放。(4)应该是改造的机器,有很多多余的接头,就捆绑在一边。
这居然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产品(也可能是临时产品。)
我的天啊,好在我只是临时帮看看。
下次再说这个机器,我就托有事不来了。

网友A:
世界500强造的东西可以说是好东西,但它用的东西不一定是好东西。

网友B:
看来设备接线的可靠性要楼主提醒他们再加强下。

网友C:
楼主什么设备,接线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网友D:
看来是原来的线头没焊好,时间长了就脱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一打酱油,临时帮个忙的人。不可能去强调这个东西来得罪人。他们之前难道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说明他们的水平不够,那我更没资格说了。要是态度问题,那我也管不了。解决了需要我解决的问题,我闪。

网友E:
这个不好说!
再好的公司也有次品
一般企业也有好的东西。
只是说大企业相对说在品控上做得好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一角度马达不受控制,打开程序时,第一次点动作控制按钮,转大半圈(理论转1/50圈),再点第二次就不再转了。检查方法如下:
(1)打开监控软件查看,发现是和马达之间断开。
(2)检查控制器和马达间的连线,中间的接头仅仅是用焊接在用热缩管套,外面没有支架支撑固定的。(下图是参考图)
(3)再细看,发现有一根接头的线断了。用断线碰下多余的有锡的端头I,有火花闪。
(4)再看相对的接头(下图是参考图),

相对应是有线的。
(5)有进就有出,把线接上马达就OK了。
对这种配线,我真的无语。完全没有接线图,好在不用我用万用表一根一根线的去测量。
这机器的配线,我没有办法拍照出来。但是一看这配线,我完全惊呆了,
(1)完全没有走线槽。(2)线凌乱,没有标示。(3)接头都是没有固定,自然垂放。(4)应该是改造的机器,有很多多余的接头,就捆绑在一边。
这居然是世界五百强的企业产品(也可能是临时产品。)
我的天啊,好在我只是临时帮看看。
下次再说这个机器,我就托有事不来了。
什么软件能看出来线断了?看接口好像是编码器线……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万用表量了,简单快捷,为了判断是不是虚接还需要动一下线头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监控软件监控模拟发出一个信号,没有收到反馈信号就是线路异常。图片仅是说明情况,具体不是这样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受教了,多谢指点。

网友H:
这个是接编码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图片仅仅是雷同,断线处是一个为了方便运输而分开的多pin接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片仅仅是雷同,断线处是一个为了方便运输而分开的多pin接头。
晕!你配这样的图片会有很多人想歪的……

网友I:
焊接不好或者振动受力时,有可能连接点松脱。

网友J:
这是啥监控软件,能很快查出是线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机厂家的控制软件,控制器发出一个信号,但是控制器接受不到反馈信号,就会显示结果是控制没连上。

网友K:
设备的合理使用也是一方面,比如不规范的拔插或线缆经常在插头处摆动都会导致线路连接处断线。这也是我们在设备使用中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