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用1200客服端做MODBUS TCP指令。用3.1版本的指令。现在用了调试助手MODBUS Slave监控数据,怎么没有收到。。如图所示

网友A:
ID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D有问题吧.
Unit_Identifier,单元ID设置不对!或者可以如此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1200客服端做MODBUS TCP指令。用3.1版本的指令。现在用了调试助手MODBUS Slave监控数据,怎么没有收到。。如图所示

1200作为Modbus TCP客户端发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命令了,但是Modbus Slave并没有返回
如此设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会参考你的建议,

网友B:
或者把ID改成255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嘞,明天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