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和威纶通MT6070IH的通讯连不上

楼主(2019-03-16):
三菱的GX WORKS里面没有422通讯的选项啊,怎么设置呢?这个8针圆型插口是422吧?
我看到公司里面就是这种联接方法,我是不是软件不对?还是触摸屏太老?(MT6070IH的触摸屏)

网友A:
FX3U自带的圆头是422的接口。维纶的连接说明要求PLC这边要设置?

网友B:
你既然接的是编程口,那么参数不应该在这里设置的!这里设置的专用协议指的是计算机链接协议,而不是编程口协议!
硬件链接的是编程口,那么触摸屏里选择相应的驱动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触摸屏里选的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这边我H/W勾哪个呢?(普通/232 C和RS485),维纶的我按图上设了,没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这两张

网友C:
我没有找到 楼主说的MT6070IH,我找到了MT6070IE
我找了三菱3U,在触摸屏软件里面,而且找了485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两张
试试如此看看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找到 楼主说的MT6070IH,我找到了MT6070IE
我找了三菱3U,在触摸屏软件里面,而且找了485
楼主用的应该不是你这个软件吧?但是确实应该选4线485

楼主:
我用的低一版本的8000,你这个是GX WORKS,我也下载了,用不了,下载的时候说我机型不对,我只能用8000.我选的也是RS-485 4W,但是通讯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低一版本的8000,你这个是GX WORKS,我也下载了,用不了,下载的时候说我机型不对,我只能用8000.我选的也是RS-485 4W,但是通讯不上
你的电缆是?看看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