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6):
SIMATIC ET 200SP PS 24V/10A 调节型电源 输入:120/230 V AC 输出:24 V DC/10 A

需要再配这个电源模块?、

这样的配置有没有什么问题?电源模块+CPU+DI+DO+AI(TC)+AI+AO

CPU和IO数据是通过背板总线传输,电源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背板传输?

网友A:
ET200SP背板(准确地说应该叫基座)分有源和无源两种,官方叫新电势组和转发电势组,分别对应浅色和黑色,具体选型可以参照官方在线选型网页:
https://new.siemens.com/global/de/product-services/automation/topics/tia/tia-selection-too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