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机器人

楼主(2019-03-16):
原来使用的雅马哈四轴机器人,现因为换产品,有几个坐标修改了一下。结果现在每次重新上电后开机,都要手动去把机器人复位,才能正常使用,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答一下。

各位 发现问题了  停机时间过长 内部电池没电了、、、

网友A:
复位指的是机械位置还是程序里啊。
机械是不是原点坐标变化了!

网友B:
给这机器人发出来我瞅瞅,骑过YAMAHA的摩托,穿过YAMAHA的衣服,还没听说过YAMAHA的机器人呢。
复位是不是和你修改的坐标有关。
要不就加一段复位程序。

网友C:
改回去试试会不会好

网友D:
雅马哈也有机械人,它不是产摩托的吗?

网友E:
碰到过YAMAHA机器人的示教器;

网友F:
雅马哈还有音响呢,哈啊哈~

网友E:
这个就YAMAHA机械手上的示教器;

网友G:
世界上最不务正业的公司,啥都做,做啥都牛X....

网友H:
YAMAHA机器人如果是新电池,数据能保存1年左右(长时间不通电的情况下)

网友I:
雅马哈SCARA机器人挺不错的,我公司每年用几十台,简单易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台设备两三年了 中间偶尔开起来运行一下。刚开始没往电池那里想

网友J(2019-04-23):
回复 网友I:
你好,雅马哈RCX340的托盘程序要怎么写?现在我只会用点位坐标设置,能分享一份托盘的程序?

网友K:
开机复位不是应该做的程序吗?
断电重启不复位你不怕机械位置移动了?
一般情况下都会做一个上电复位的程序。(并不是首次使用时的校准)

网友K:
回复 网友J:
托盘程序轨迹固定且需要路径无障碍,自己写轨迹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