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9-03-16):
这个奇怪的东西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里,输出什么信号,谢谢,急!!!!

网友A:
温度、压力、流量...?反正是一个传感器。不能只看外表,要看它的骨子里是啥,需要阅读说明书。

楼主:
就是没有说明书啊!

楼主:
打螺丝的机上面用的,据说是检测冲头用的,就是21,22输入

楼主:
红色部分目前看就是两个线圈叠加在一起,但最终只引出了两根线

网友B:
这应该就是个探头

网友C:
同轴电缆的检测头,但具体检测原理和对象不清楚,要看看你的手册才清楚了

网友D:
就这样有点难猜了,看看装在机台的哪个位置,红色部分有没有什么东西去感应的

网友E:
冲头是不是从红色线圈中间的小孔里通过?
检测感应电势的?

网友F:
没组装好不敢乱下定论,但看图应该是压力传感器用来检测给定压力的

网友G:
你问的东西不在普通的领域能够找到。如果是就不要追问了!

楼主:
冲头是重红色的小孔进去的

网友H:
应该是开关量!

网友E:
看图片检测装置是两个叠在一起的线圈。
个人认为,检测的时候是给其中一个线圈通电,产生磁场。当冲头通过线圈的时候,改变了磁场强度,再另一个线圈里产生感应电势(电流?),然后通过检测这个电势或者电流来确定是否有冲头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