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7):
想通过RS485串口并联实现一个屏来控制两个西门子PLC的程序(因为两个PLC中都有独立的运行程序),不想采用将程序下载到1#CPU,然后用触摸屏控制1#CPU,再用1#CPU和2#CPU互读互写来实现。不知道我这样的想法能不能实现,我是初学者,自学遇到这样的瓶颈渴望大神帮助,万分感激!如果有师傅愿意在我自学过程中困惑的时候提供咨询服务,我愿意支付费用谢谢!343454624是我的QQ号。

网友A:
楼主你选的这款TK6710IP触摸屏只有一个485也就是只能链接一个PLC,另外一个PLC如果想链接需要采用232,或者485分线器来实现。
如果触摸屏要是MT8071就可以同时带两个。
另外楼主虽说的触摸屏控制1#PLC,然后1#和2#PLC之间数据交换可以的

网友B:
用modbusRTU,485,屏和PLC都支持的.
屏做主,PLC设定不同地址,一屏多机.

网友C:
2台PLC不通讯的话,用MT系列的屏比TK简易型的要方便一些;

网友D:
基于RS485物理层,走Modbus RTU协议,这个触摸屏和PLC都支持的!就可以实现屏和多个PLC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MT8071IE的COM2和COM3都是RS485通讯接口,是不是插在触摸屏上的通讯线只插在其中一个COM口上就可以?另外一端插在1#CPU的通讯口上,然后并联一个到2#CPU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参数这样设置是否正确?通讯线连接图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触摸屏参数如何设置?触摸屏与PLC如何接线?

网友F:
plc站号区分,比如2号,3号。485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参数这样设置是否正确?通讯线连接图是否正确?

是的,com2.com3分别链接1#.2#PLC,但是注意地址不要一样,尽量使用不同的地址

网友G:
我用这种方法控制4台三菱的PLC,出了很多套设备了,只是西门子的没用过,不过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H:
可以用com1链接西门子plc,选择232,外部通过232转485链接plc1
PLC2用com2 485链接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方法我相信肯定可以的,我准备买转接头回来,他们说MODBUS可以弄,你知道怎么弄吗?

网友H:
mudbus的话要搞清楚  mub的地址和西门子的地址怎么对应的
要做从站这些的,主要是数据存储区v区

网友I:
你找找你的屏里的modbus驱动有没有modbus server这个驱动,如果有的话把屏和PLC用485串起来,找到modbus地址和屏地址的对应关系,用PLC对着屏的地址读写数据即可,MT6071IE的地址关系是LW0对应40001你找客服问问你那型号的。
屏做RTU主站也是可以的,两台PLC做从站,区分通讯地址读写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