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7):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西门子S7-200smart的网络地址是多少,楼主也要和触摸屏一个网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S7-200smart的网络地址是多少,楼主也要和触摸屏一个网段内
谢谢,我用计算机直接控制PLC的。
改到同一个网段,还是不行。

PLC的IP:192.168.2.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S7-200smart的网络地址是多少,楼主也要和触摸屏一个网段内
谢谢,我用计算机直接控制PLC的。
改到同一个网段,还是不行。

PLC的IP:192.168.2.1
触摸屏要192.168.2.2
PLC要192.168.2.1
给触摸屏通电检查触摸屏的IP地址
楼主的网线没有问题吧

楼主:
网线没问题,PLC编程下载正常

网友B:
你电脑没连上触摸屏,可以拼下IP看通不通
屏是需要手动设置IP地址的

其实MCGS用打印机线下载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没连上触摸屏,可以拼下IP看通不通
屏是需要手动设置IP地址的

其实MCGS用打印机线下载最简单
谢谢,我是用想用电脑控制。

网友C:
。。。。。MCGS在启动的时候,点击屏幕,进入系统设置,在里面设置好IP地址。

楼主:
已经正常了,应该选择标准按钮。

网友D:
这个用PPI协议更方便,把MCGS 的7 8 角和200SMART的3 和8角。选择PPI驱动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PPI协议更方便,把MCGS 的7 8 角和200SMART的3 和8角。选择PPI驱动即可,
用以太网更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