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7):
我叔家里浇菜园的小潜水泵,坏了,拆开壳,竟然有水。也不像水封坏。水封如果坏了,能进去水,也应该自己流出来了。大家有知道么情况的,给说说。

网友A:
电机内有水不正常水泵内有水正常吧

网友B:
楼主上传照片看看,怀疑是水泵外壳有沙眼

网友C:
壳里有水肯定不正常

网友D:
那应该是里面有水才烧坏的,看下是哪个密封不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叔家里浇菜园的小潜水泵,坏了,拆开壳,竟然有水。也不像水封坏。水封如果坏了,能进去水,也应该自己流出来了。大家有知道么情况的,给说说。
线圈里有水肯定没用了呀!外壳有沙眼或者密封圈不好……

网友F:
电机的绕组是水线吗?要是水线就有可能。

网友G:
密封不好水渗进去了吧

网友H:
内部进水肯定不正常,是不是轴封有问题。

网友I:
转子定子里面有没有进水

网友J:
潜水泵里面进水就肯定不正常,动力和水泵会密封良好的,有水进电机,估计是密封或电缆密封有漏水点

网友K:
泵头机封坏了吧。里面有水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L:
有水就不对。  上个图分析

网友M:
你这个壳内有水指的是哪个壳?
电机部分内部进水肯定有问题!
仔细检查机械密封或者壳是否有腐蚀穿孔!
还有端盖之类的密封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叔家里浇菜园的小潜水泵,坏了,拆开壳,竟然有水。也不像水封坏。水封如果坏了,能进去水,也应该自己流出来了。大家有知道么情况的,给说说。
如果是漆包线的进水肯定不行,除非是水线泵

网友O:
进水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P:
水泵结构如果是电机带动抽水泵,水泵有水正常 它是靠机械传动带动叶轮旋转 形成真空吸水的。电机有水就说明水泵有漏水点或水泵接头密封不严导致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