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不显示故障

楼主(2019-03-17):
 维修一块变频器电源板,通电检查驱动电路【静态】各路输出电压正常,电路板5V电压只有2.5V,+—15V电压 24V电压也只有其电压的一半左右。首先怀疑5V供电有问题,检查开关变压器5V输出整流二极管【大功率】两端电压只有2.5V。断电,检查24V +—15V供电电路的所有元器件以及5V供电电路的元器件均正常。现在唯一怀疑的地方,就是5V电压反馈电路,检查其所有元器件,对照好板详细排查,尤其是精密稳压器件TL431及周围的器件都做了检查还是没有查出问题,又单独 重点检查 测量TL431 与新TL431对比测量【静态】也是白搭。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就是这个TL431嫌疑最大,换新的试试,将一只新的换到板子上,通电,嘿显示正常了。这是哪一天,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网友A:
TL431的内部含有一个2.5V的基准电压

网友B:
我相信楼主换了431后OK,但还是问下更换前431各脚电压多少V?,更换后431各脚电压多少V?

我最不希望的答案是……更换前和更换后各脚电压都是一样

网友C:
更换前后的电压肯定不一样,楼主说下呗

楼主:
回2楼 3楼,恐怕不能让您俩满意了。因为TL431各脚的电压我没有测量。至于为什么换TL431,:一是【猜 】出来的,二是推理推出来的,正如我帖子上所说的,驱动电路各路电压是正常的,虽然面板不显示,但开关电源是工作的,5v + —15V 24V供电电源电路的元器件都是好的,那引起其这几路电源电压输出低的原因,一定是5V反馈电路有问题,前提是开关变压器是好的情况下,本着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先检查5v 反馈电路 5V反馈电路虽然没查出问题,【我没有检查TL431各脚电压】,但我的内心强烈怀疑TL431 可能有问题。根据这两点就把其换掉了,没有想到,不显示故障居然修好了。

网友D:
楼主真应该先量一下431各脚电压,换我的话肯定搞好了也要把坏的再装上测量比较一下,做好维修记录,好记性不及烂笔头嘛!

网友E:
TL431有基准是1.25V的型号

网友F:
换第2个好了吗

楼主:
回5楼,提醒得对,就应该这样,我一定注意。这样的工作也做过,这次好像脑袋短路了,或是没想到,所以漏掉了一次绝佳的研究机会。

楼主:
板子上的焊下来,换上新的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应该先量一下431各脚电压,换我的话肯定搞好了也要把坏的再装上测量比较一下,做好维修记录,好记性不及烂笔头嘛!
这个方法好

楼主:
今天我量了一下TL431 的好板的各脚电压:1脚3.8V 2脚0V 3脚2.5V。坏的已经扔掉了,无法测量了。

网友H:
瞎猫碰到死耗子

楼主:
这个耗子可是活的,不是那么好碰的。再说这个猫可是个豹猫,嗅觉灵着呢。这个办法,就是维修的另一种方法,试错法+经验法+推断法。没有一定基础,你是【猜】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