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7):
请问一下老师们,第1张图的一脚和9脚NC是怎么焊?第2张图里,上边一根屏蔽跟下边一根虚线屏蔽有什么区别?上边的一条屏蔽线是多芯电缆线里面的哪一个?还有下边的那根屏蔽线是代表电缆线里面的哪一根?

网友A:
NC是空引脚,屏蔽是电缆屏蔽层。

网友B:
nc是空脚,不用管的。我们一般把屏蔽层焊在d型头的外侧边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c是空脚,不用管的。我们一般把屏蔽层焊在d型头的外侧边缘。
师傅说的对,我也这样做……

网友D:
空脚是不用焊的。

网友E:
NC它图上没连不用焊的

网友F:
NC不用焊,屏蔽是电缆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