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请教一下各位大师:我需要用FX3U做一个装置读取光栅尺的脉冲数:光栅尺每次移动距离大概6毫米,所用时间大概在150毫秒左右然后停顿10毫秒左右,然后再次移动,一个工作过程要移动1500次以上。我的任务是利用每次移动后停顿的10毫秒时间(停顿时外部发过来一个10毫秒高电位脉冲)把光栅尺移动后存在C235里的脉冲数读出来按先后顺序存到存储器里,问题是一共需要读取1500多个数据并按先后顺序保存到存储器里,不知道用FX3U实现这个功能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来实现?希望各位大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当然我最终的目标还要把这些数据转存到电脑里排成表格并做出曲线。我想先做第一步,按顺序把1500多个数据线存起来,后续在解决传送到电脑做表格做曲线的问题。

网友A:
仅限三菱啊?

应该有数据移位的功能,建立一个1500个元素的数组,然后移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FX3U有WSFR、WSFL指令,可以使用

网友B:
使用填表指令,先看看能不能填1500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3U的WSFR、WSFL指令可能只能存512个数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多次啊。
比方说每100次批量传送一次,1500的话,也就15次就好了。
程序是灵活的。

网友C:
递增计数变址传送

网友D:
6楼的方法应该可行,10毫秒的时间,你的考虑一下PLC的扫描时间

网友E:
建立过数据存储区。做一段程序 需要计数 传送的次数作为数据地址递增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六楼的方法不错!我编程试验了一下,可以实现功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