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老师们,第1张图的一脚和9脚NC是怎么焊?第2张图里,上边一根屏蔽跟下边一根虚线屏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3-18):
请问一下老师们,第1张图的一脚和9脚NC是怎么焊?第2张图里,上边一根屏蔽跟下边一根虚线屏蔽有什么区别?上边的一条屏蔽线是多芯电缆线里面的哪一个?还有下边的那根屏蔽线是代表电缆线里面的哪一根?

网友A:
NC是空脚,就是没有接线,上面的屏蔽线是电缆的屏蔽,底线的屏蔽线是适配器的屏蔽点,是相同的。

网友B:
NC是空的,没用的,屏蔽焊在金属座上;

网友C:
NC这里是not connected的意思,悬空就好了
NC还有一个意思是Normal Closed,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