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M40-----丨RST M2
             丨----T5

M40-------RST M22 M23 M24

M40设置了两种触发方式,一种是在PLC内部有计时器,5秒自动触发;第二种是我在触摸屏手动点击触发。
第二种按下M40 可以RST M2 M20 M21 M22,但是第一种只能RST M2
请问这是为什么?

楼主:
上个程序图 你们看看

楼主:
如图所示,我M40对M2的RST有一个计时器,
对M22 23 24的直接RST触发,

如果我是在屏幕触发M40 那么可以同时RST M2 M22 M23 M24
如果我是等计时器触发M40 那么只能RST M2

问题是 按程序设计不应该是上面M40触发后 下面的也是要一起触发的吗?

网友A:
M40的线圈在哪里,最好是贴出完整的程序。

网友B:
时间触发,需要m40导通,然后延时到了才触发。
但是m40d导通rst m22 m23 m24.没问题啊。
不知道楼主要达到什么效果

网友C:
只能说你在别的地方用了M22等.

网友D:
从这一部分来看的话,你的问题我们没法回答,M2确实要延时才会RST,而M22、M23、M24则立即复位。
如果你想找到原因最好还是整个程序查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他想问的是,为什么M2会被立即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他想问的是,为什么M2会被立即复位。
1.查看m2在其他地方有没有rst m2
2.楼主的延时时间比较短,建议时间调长一点试一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是个问题,可能还有其他地方有RST M2,或者触摸屏是不是对T5有操作
不过这个5s应该是够了。

网友F:
直接M40不会复位M2,有定时器条件满足才行;复位M22等正常啊,程序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