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输出的比例

楼主(2019-03-18):
这个MV输出和S3这个周期比较,是怎么样的个通断比例呢,怎么我这个MV输出值都差不多等于S3了,可是要很久才通一下斌给通断比例的间隔也很久呢

网友A:
P/I/D项的参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比如这样的,这个参数设置的我自己都感觉很奇怪

网友A:
S1设置值。S2测量值,S3开始就是参数,你看看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一下这个输出比例的问题,就是这几个量是输出到加热器上面的,我想知道我加热器开了的百分含比量是怎么算的用这几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