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进给伺服器维修现故障,对于能在CRT上显示故障代码、信息和利用伺服单元上发光二极管显示的故障,在维修说明书都有详细说明,在此只要简要介绍。
伺服器维修CRT有报警显示的故障,对由发那科伺服系统,CRT显示的报警为400-457号伺服系统错误报警和702-704号过热报警,引起过热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①切削时伺服电动机电流大成变压器有故降.引起伺服变压器热控开关动作.
②机床的切削条件差或机床的摩擦力矩大,引起主回路过载,热继电器动作。③电动机不良或制动器不良.引起电动机热控开关动作。
伺服器维修速度控制单元上的指示灯报警.在发那科PWM速度控制单元的控制板上,右下部有7个报警指示灯,它们分别是BRK、HVAL、HCAL、OVC、LVAL、TGLS及DCAL;在它们的下方还有PRDY(位置控制已准备好信号)和VRDY(速度控制单元已准备好信号)两个状态指示灯。

在伺服器维修正常的情况下,一旦电源接通.首先PRDY灯亮.然后是VRDY灯亮。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则说明速度控制单元存在故障。出理故障时,报据指示灯的提示.可按以下方法进行故障诊断。
1)伺服器维修HVAL报警。HVAL为速度控制单元过电压报警,当指示灯亮时代表输入交流电过高或直流母线过电压。故障可能原因如下。
①输入交流电压过高.应检查伺服变器的输入、输出电压,必要时调节变压器变比,使输入电压在相应的允许范围。
②直流母线的直流电压过高.应检查直流母线上的斩波管Q1、制动电阻CDR及外部制动电阻是否损坏。
③加减速时间设定不合理,若故障在加喊速时发生,应检查系统机床参数中的加减速时间设定是否合理。
④机械传动系统负载过重。应检查机械传动系统的负载、惯量是否太高,机械摩擦阻力是否正常。
2)伺服器维修BRK报警,BRK为主回路熔断器跳闸指示,当指示灯亮时代表速度控制单元的主回路熔断器NFB1、NFB2跳闸,故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伺服器维修因主回路受到瞬时电压冲击或干扰。这时,可以通过重新合上熔断NFB1、NFB2,再进行开机试验,若故障不再出现,可以继续工作:否则.根椐下面的步骤进行检查。
②速度控制单元主回路的三相整流桥DS的整流二极管有损坏。
③速度控制单元交流主回路的浪涌吸收器ZNR有短路现象。
④速度控制中元直流母线上的滤波电容器C1?C3有短路现象。
⑤速度控制单元逆变晶体管模块TM1?TM4有短路现象。
⑥速度拧制单元不良。
⑦熔断器NBF1、NBF2不良。
3)伺服器维修OVC报警。OVC为速度控制中元过载报警,指示灯亮表示速度控制承元存在过载。可能引起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①确认机械负载是否正常。
②如果在OVC报警的同时,CRT上显示401或702等报餐,则可能是伺服电动机故障。
4)伺服器维修HCAL报警,HCAL为速度控制单元过流报警,指示灯亮表示速度控制单元存在过流。可能原因如下:
①主回路逆变晶体管模块不良。
②逆变晶体管的直流输出端存在短路或对地短路。
③电动机不良(电枢线间短路,对地短路)。
④速度控制单元不良。

网友A:
发那科驱动维修为什么配的是其它驱动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