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运行到中间的时候,如果按了急停,再复位急停之后,想它接着动作。不用从头来。
就是在按急停前把它的工作状态资资保存起来,复位急停后再提取出来。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不是急停了,暂停还差不多。

网友B:
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C:
做成暂停就是了

网友D:
做成顺序控制实现,做到那一步,下次继续

网友E:
这就是个暂停,如果需要停电还要保持就用停电保持型继电器

网友F:
应该是是4喽的做法,如果需要断电也一样的话,得加上2楼的做法了

网友G:
你的急停还能体验到急停的作用吗?气缸答应,有些伺服可不答应的

网友H:
要看你的机械执行机构是啥东西,比如有些没有定位控制的气缸,液压杆,如果运动到一半,断电或者断气以后,会被重力或者惯性推动的,并不能保证暂停那一瞬间的位置。

网友I:
三菱的plc的内部软元件如D,S,T,C,M等可以使用其断电保持的,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成顺序控制实现,做到那一步,下次继续
你好。你说的这个能中途暂停 ,然后继续动作对吗?暂停和继续用哪些指令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急停了,暂停还差不多。
有的按了急停,然后再恢复急停,按启动。又陆续动作了的。不知哪些指令可以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个暂停,如果需要停电还要保持就用停电保持型继电器
这个暂停指令是哪个?三菱手册没找到,平常的写法可以吗?还是需要步进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看你的机械执行机构是啥东西,比如有些没有定位控制的气缸,液压杆,如果运动到一半,断电或者断气以后,会被重力或者惯性推动的,并不能保证暂停那一瞬间的位置。
只是普通组装的动作,就是按了 暂停 或者  急停  后,机器能继续下一步组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个暂停,如果需要停电还要保持就用停电保持型继电器
这个暂停指令是哪个?三菱手册没找到,平常的写法可以吗?还是需要步进指令

这个不是说有专用指令的,平常写法还是步进指令要看能不能达到你的工艺要求。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一些动作可以用M500以上的一些寄存器加置位指令配合使用,串联急停键后再去控制Y输出

网友E:
里面的M500(M500以上是停电保持型的)这些就根据你的工艺去做了,比如某个条件成立了就 SET M500。一旦置位SET后除非是有复位RST指令才会复位的,这样就保持住状态了。如果按下停止Y点是没有输出的电机也就停了。

网友J:
拍下急停,可以做一个步骤保存D,下次恢复的时候做一个选择开关,是否选择继续上次异常步骤。

网友K:
如果控制过程步骤化比较明显,可以用顺控指令或者自己做个步骤赋值,第一步赋一,第二步赋二等等。急停复位后步值重新赋成当前值,该步重新执行。

网友L:
不考虑程序结构,机械执行机构必须在选型的时候有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