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驱动器报警

楼主(2019-03-18):
台达驱动器上电报警AL.024,电机已经试过是好的,请问这个报警要怎么修,应该是控制板坏了吧?

网友A:
建议检查接线,台达编码器有一个5V信号,建议楼主测量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驱动器本来正常工作的,因为不小心进了水 上电就报警了 伺服电机我已经试过是好的  应该是驱动器控制板坏了,控制板的话要换哪个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器本来正常工作的,因为不小心进了水 上电就报警了 伺服电机我已经试过是好的  应该是驱动器控制板坏了,控制板的话要换哪个芯片吗
这个故障是编码器接线错误的故障,如果进了水的话你就查编码器的接口CN3这条线上的电路,换芯片的话不太好换,不行就返厂修一下。
进水可能会导致短路,有极大的可能是编码器线路短路报这个故障,想办法干燥一下试试,不行就建议返厂修,B2的新的也不是很贵,如果板坏了修不如买新的。

网友D:
确认电机及编码器电缆都是完好的,驱动器就直接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自己修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师傅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下CN3是通讯口,CN2才是编码器插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器本来正常工作的,因为不小心进了水 上电就报警了 伺服电机我已经试过是好的  应该是驱动器控制板坏了,控制板的话要换哪个芯片吗
进水故障就是修好了,也用不住,建议更换电路板,而不是换芯片

网友E:
编码器是不是产生干扰了。

网友F:
你这是不是烧件了,芯片应该不能坏吧

网友G(2020-07-20):
A24很棘手,随缘吧
专门维修台达伺服,秒杀级维修并提供应用支持,Q344415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