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前一阵子调试设备,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电机故障,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问题。
如图所示,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泵,电机为罗西电机0.37kw,由AB 525变频器控制。
测试过程中变频器有输出,监控参数正常,电机不转,扭一下泵杆,电机转动,转速较慢。停止后开启出现相同状况,需要戳一下才转,另一台直接不转。机械工程师认为泵可能别劲,拆下来检查一切正常,用手转很顺畅,不存在别劲情况。
最后我怀疑电机是否缺相?遂拆开航插,开电源测量,发现电源缺相。对照图纸检查无误,最终确认系电机测用1,2,3线接航插1,2,3。图纸标识接1,2,4,导致此问题发生。

更改后,设备正常。
第一次遭遇教科书上的电机缺相问题。

网友A:
变频器有没有检测缺相功能的

网友B:
A-B的变频器,应当报警的呀;

网友C:
楼主很细心,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仔细查找,不好判断

网友D:
ABB的变频,缺相会报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任何报警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D:
AB的,没有报警,有报警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话,也就不这么有趣了,关键是没有任何报警信息,正常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查了半天时间,才找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B的变频器,应当报警的呀;
AB的变频器,缺相报警是需要设置的,必须确认参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一阵子调试设备,遇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电机故障,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问题。
如图所示,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泵,电机为罗西电机0.37kw,由AB 525变频器控制。
测试过程中变频器有输出,监控参数正常,电机不转,扭一下泵杆,电机转动,转速较慢。停止后开启出现相同状况,需要戳一下才转,另一台直接不转。机械工程师认为泵可能别劲,拆下来检查一切正常,用手转很顺畅,不存在别劲情况。
最后我怀疑电机是否缺相?遂拆开航插,开电源测量,发现电源缺相。对照图纸检查无误,最终确认系电机测用1,2,3线接航插1,2,3。图纸标识接1,2,4,导致此问题发生。

更改后,设备正常。
第一次遭遇教科书上的电机缺相问题。
典型的缺相症状,航空插如果是现成的,不是你做的,这出厂质量也只能哈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外干的,总部那边发过来的,也是醉了

网友H:
电机启动以后,如果需要帮忙转起来,很有可能就是缺相,因为,异步电机需要异步启动。缺相,就得外力帮忙启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外干的,总部那边发过来的,也是醉了
所以说外国的月亮和中国一样圆……哈哈!可能批次改变了,接线脚位改变了没有核对是否匹配……

网友I:
是不是缺相这个报警给屏蔽了?常规来说缺相会报警的。这是最起码的。

网友J:
不拆开还真不能发现

网友K:
这么小的变频器,基本靠电阻检测。缺相都是靠对此其他的电流

网友L:
电机缺相一般很快就跳闸或者力不足的

网友M:
楼主变频器和电机功率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N:
缺相时能听到有的电机嗡嗡作响,有的电机则是轴没转但是能听到电机内有类似旋转的声音。一般是发现电机不转,首先是用表在变频器的输出端量一下三相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O:
这样子的状况很少会碰到,楼主细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正解,一看就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O:
对啊,不报警,不跳闸,少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老外也就那回事,文化水平指不定比咱还低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奇怪的是不跳闸,转的也还可以,就是启动需要助力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屏蔽啊,就是没报警,变频器输出还正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对,高手!电机0.37kw,问过老外,功率不匹配的事,他们说就是这样用,no why,不告诉我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可能就是这样

楼主:
最后和领导说了这个事,领导要求按图纸施工,将老外接错的改正,这样以后客户按照图纸更换时不会出问题。

网友P:
要是检查不及时,电机会烧啊

网友Q:
变频器竟然不报过流,电机缺相运行还可以运行,看来电机质量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Q:
罗西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P:
对啊,但是问题有点奇怪

网友R:
我接触的变频器缺相检测是对介接入变频器的电压进行检测的。是否有对输出缺相检测的我没有了解过。
而这个问题是电源接入变频器无缺相(看解答分析分析的),变频器没有报警,说明没有对输出缺相问题进行监视。而是连接电机侧线缆接错导致电机缺相不能运行。

网友H:
回复 楼主:
很久以前,我们用的电葫芦风机,都是单相的,经常因为启动绕组,不能自己启动,需要人为的给一个外力,用螺丝刀拨动一下风扇叶,就转起来了。后来用三相电机,如果缺相,也和单相电机没有启动绕组的现象一样的。对你的问题,一下就勾起了过去的回忆了。嘻嘻。

网友S:
变频器没设置吗?好在楼主细心啊!

网友T:
这个和我去年买的一个车载摄像头一样,定义脚位不一样,买来就不好用电线发热,
查看买家评价很多人这样情况,退货嫌麻烦,索性拆开摄像头查电源线信号线插头定义,
对比连接线发现连接线经过DC/DC变换器后线色反了,更改后工作正常

网友U:
楼主的变频器不知有没有R丶S丶T,U丶V丶W,一般故障了都会先测它的线电压,因为这个测试比较好测,或者可以拆开电机盖测电压也行

网友V:
使用三菱的变频器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变频器输入缺相,没报警。变频器一拖二,电机运行正常

网友W:
人为故障,缺相这个故障,在设备负载轻的情况下是不会报缺相的,反而会出现失速保护,不检查电源是发祥不了的,这时经验非常重要。请不要迷信缺相保护,有时缺相不一定保护,变频器输出缺相 可以多种故障特征,不同的故障码。

网友X:
应该从变频器出口测电机,应该一下就检测出来了,
还有个问题,缺相变频器应该有报警呀

网友Y:
这个故障直接用万用表量电机的三相电压马上就能发现

网友Z: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有报警,但是我试验过,在没有负载或负载较轻时,变频器缺相也不会出现报警。我们是这样试的:接上7.5KW的电机,让变频器运转起来。(是30KW的变频器)然后把做好准备的那一相快速有抽出来,变频器不报警!当然,有此变频器设置的很灵,也会出现误报的情况。取绝于保护点。

网友AA:
细心,做电工就要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B的变频器,应当报警的呀;
AB的变频器,缺相报警是需要设置的,必须确认参数
525是用软件编辑参数,没看到这个报警参数,老外给的技术参数也没这个

网友F:
回复 楼主:
F021输出缺相 下载一本手册看看就行了。用面板修改就可以了!不用过于依赖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F021输出缺相 下载一本手册看看就行了。用面板修改就可以了!不用过于依赖软件
525用面板无法改参数!!!变频器无任何报警代码显示,一切正常,输出频率正常!!

楼主:
今天看了一下手册,果然如大伙说的此报警应该被禁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F021输出缺相 下载一本手册看看就行了。用面板修改就可以了!不用过于依赖软件
525用面板无法改参数!!!变频器无任何报警代码显示,一切正常,输出频率正常!!
面板不能修改参数?难道我这个不是525!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经常试,今天刚刚用面板修改了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