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一启动就报2340,麻烦大神给提供个思路啊?驱动板换过一块,还是2340空载一启动就报2340,麻烦大神给提供个思路啊?驱动板换过一块,还是2340
空载一启动就报2340,麻烦大神给提供个思路啊?驱动板换过一块,还是2340

网友A:
2340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B:
驱动,检测,IGBT都会2340!这个故障有点麻烦!4.02=1 U相上桥短路 这个只能作为参考!这个是改装的800?你具体换的哪个3板子?

网友A:
既然是启动报,看是空载启动报【拆掉电机线】,还是带载启动报。如果是空载报故障,看能否复位,如能复位,请检查电流检测电路或霍尔器件,如不能复位,请检查IGBT驱动电路与保护电路。如是待在启动,请先检查负载设备在检查变频器,下面思路同上。

网友B:
看下我的帖子,重点是菲的回复!

网友C:
把主板也换掉试试

网友D:
  照3楼师傅说的思路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找到问题了,是u相上的驱动板坏了,现在才知道04.02里是十六进制数要转换为2进制来看。

网友A:
鼓励一下,好事多磨。维修的真谛是【静心】。换句话就是:沉着气 稳住神。受得住寂寞。

网友E:
是不是别人以前修过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E:
煤矿上用的,估计是买台ABB的拆下来装防爆柜里面的!要不就是用ABB的主控改造的中压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采煤机用的,用abb主板改造的

网友F(2019-12-19):
请问修好了吗?我是厂家的,加QQ2869139493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