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一.上电过程:充电 到一定程度接触其吸合【充电到一定时间 开关电源工作】,面板显示0,变频器待机。同时,接触其吸合,其接触器吸合状态检测电路,即24V反馈电路起控,起控信号给CPU。
二.故障报警过程:发生故障,故障检测电路,产生一低电平信号给CPU外围逻辑电路及故障汇总整形电路,然后给CPU,CPU发出已中断信号给外围的SPWM波波形封锁电路,封锁IGBT驱动电路输出,变频器故障停机。还有一路信号根据故障性质也传给CPU,让变频器报警但不停机。
三.开关量【数字量】输入/输出的过程。
四.模拟量输入/输出的过程。
五.外围故障及连锁的过程

网友A:
故障可以分软件和硬件,如果硬件是直接封锁输出,响应时间快纳秒级,软件都是微秒级的

网友B:
这个太笼统,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