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该介绍使用于Wincc连接各型号的西门子系列PLC,如S7-200 SMART、S7-1200、S7-1500、S7-300、S7-200

一、硬件配置:

1、S7-200使用大连德嘉的ETH-ibus或者CP243u

2、S7-300不带网口的,使用大连德嘉的ETH-MPI(Smart IE)

3、S7-200 SMART、S7-1200、S7-1500使用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A型

4、装有wincc软件的电脑一台

如下图:

二、软件配置:

如果多台PLC与wincc连接一定要安装simatic.net

 1、打开wincc选择驱动,见下图: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数——单
 ——TCP/IP(Auto)

2、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属性——IP地址填入[192.168 . 1 . 10]

3、右键点击右侧空白处,选择 新建变量

4、点击地址(A)栏后面的选择建立一个最简单的M0.0,M0.1点

变量定义好之后,如下图:(因为我做了一个M0.0的翻转程序,作为按钮显示变量,用M0.1作为点动等输出变量)

5、下面建立一个图形画面,打开图形编辑器

下面是本文的重点,介绍一下关于wincc中开关量按钮按键的画面显示、点动、锁存和互锁的做法。

一、画面显示:

(1)、首先我们来建立两个IO域,方便观察M0.0和M0.1的实际值

(2)、再来定义一个圆形按钮,来显示M0.0的状态。(绿色为1,红色为0)

(3)、打开按钮的对象属性对话框,在属性选项卡中选择颜色,选择背景颜色,在动态栏中单击右键选择 动态对话框

(4)、在表达式\公式中选择变量M0.0,并点击事件名称对话框后面的变量触发器,

(5)、在改变变量触发器窗口中的变量名中选择变量M0.0,并双击标准周期下面的2秒,改为250ms,点击确认。

楼主:
(6)、在动态值范围对话框中数据类型选择布尔型,点选变量状态,在表达式\公式结果中将是\真设置为绿色,假\否设置为红色,点击应用。

(7)、在对象属性对话框中选择效果,将全局颜色方案改成否

(8)、保存画面并运行,结果如下:

二、点动模式

(1)、我们再建立一个圆形按钮,按钮的颜色设置同上,我们来做一下鼠标点击和松开的设置。

对象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事件选项卡,点击鼠标,右键点击,选择直接连接。

(2)在来源对话框中选择常数,填写为1,在目标对话框中选择变量:NewTag_1,点击确定。

(3)、在对象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其他,选择显示,右键点击动态,点选动态对话框。

(4)、在动态值范围对话框中的表达式/公式栏中选择变量'NewTag_1',数据类型选择布尔型,选择变量状态,表达式/公式结果栏中,是/真的显示选否,否/假的显示选是,点击应用。

(5)、我们再建立一个圆形按钮,按钮的颜色设置同上,对象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事件选项卡,点击鼠标,右键点击,选择直接连接。

(6)、在来源对话框中选择常数,填写为0,在目标对话框中选择变量:NewTag_1,点击确定。

(7)、在对象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其他,选择显示,右键点击动态,点选动态对话框。

(8)、在动态值范围对话框中的表达式/公式栏中选择变量'NewTag_1',数据类型选择布尔型,选择变量状态,表达式/公式结果栏中,是/真的显示选否,否/假的显示选是,点击应用。

楼主:
(9)、建立好的画面如下图:

(10)、再把后做的两个开关按钮拉重合,如下图

(11)、保存画面并运行

注意:

1、上图中画面左侧的输入\输出域为M0.0,右侧的输入输出域为M0.1。

2、在定义按钮的背景颜色属性时,一定要将效果中的全局颜色方案改为:“否”,否则无法显示按钮随变量状态的红绿翻转,而一直为灰色。

3、好的人发现按钮的操作状态刷新很慢,这个是因为事件触发变量中的标准周期设置的有问题,要求把所有的由变量触发的属性变化中的标准周期都设置为250ms。

如果你觉得上述的方法有些麻烦,还可以用C动作来做一个按钮的点动操作。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啊。

(1)、我们再建立一个圆形按钮,按钮的背景颜色属性还如上面显示例子中的设置

(2)、下面着重说一下单击鼠标左键事件的C动作。在按钮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事件选项卡,点选鼠标,右键点击“按左键”后面的“动作”,点选C动作。

(3)、在编辑动作对话框中双击“内部函数”,双击“tag”,双击“set”,双击“SetTagBit”,在弹出的分配参数对话框中点击确认。

(4)、将函数中Tag_Name,value用"NewTag_1",(SHORT)!GetTagBit("NewTag_1")  来替代。

楼主:
好了,至此,所有的方式方法都介绍过了,关于互锁的做法,请大家自己尝试一下吧。

如果遇到了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联系我QQ:896650496  ,同时我将我做的这个项目文件打包上传,供大家参考!我所用wincc版本如下图:

网友A:
建议楼主分享一下其他型号的,s7-200已经退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说的是,我改一下,改成西门子所有的PLC!

网友C:
原来是介绍怎么使用的 有心了。我以为是在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支持!早晨有客户打电话问我,所以我就写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D:
对象很多的时候,过快的变化对工控机要求也高,现在很多都还是XP的开个机都要老半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很多是电脑本身的原因,但很多客户并不会分辨到底是电脑或软件的问题还是通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