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组态王读取设备市场有读取失败的时候,容易通讯是失败。怎么延长"通讯等待时间"。
20分悬赏,已用10分

网友A:
本人也在用6.55版本组态王。 正版的。

依旧会有通讯方面的各种问题, 最多的问题就是响应慢。

最好的改善的方法,有两个。
1:升级版本到6.6(听说有用)

2:向官方索取最新的连接驱动。

其他办法都收效甚微。

网友B:
什么协议?要延长设备通讯等待时间,有时候不是组态王这边的问题,而是设备响应慢造成的。
有些设备不能频繁访问,容易访问死机了。
升级驱动确实有用,别看组态王破解了,那里边的驱动都是限时的,一段时间就得重新启动一下,不然就通讯不上。

楼主:
modebusRTU,,,读取设备的数据时好时坏,到没有频繁访问,,2秒读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modebusRTU,,,读取设备的数据时好时坏,到没有频繁访问,,2秒读一次
下位机设备具体是什么设备?能不能把你的测试工程发出来看看呢?!

楼主:
LD100漏水检测
第一二张是同一条通信线的不同时期,后一条是换了其他线,,,但两条线用其他设备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