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我公司设备用到10v隔离开关电源及接线图,主要给线性传感器供电,如图所示。
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机不动作,随即查线路,线路无误,用studio5000发现线性传感器数值无变化,用万用表测量10v电源输出侧发现无输出电压。测量10v电源上侧有24v供电正常。调节各个开关无反应,我们认为此电源模块坏了,更换一个后出现相同状况,我们想不可能都坏了吧。
我们将所有的线性传感器拆下,后测量10v电源输出侧,发现此时输出正常,这说明电源模块没问题,系电子尺问题。然后一根换一根的接上测试,发现有两根接上后,无输出电压。
此刻我们想,这两个不应该同时坏毕竟是大品牌的传感器。我们仔细思考电源无输出的原因————短路。随即将两根问题传感的0v、10v端调换后接测试,一切正常。 这个问题也挺莫名其妙的,同样型号参数一样的传感器怎么会0v、10v端就不一样了呢。后来发现转接头两侧接线线序不一致导致。
附电源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公司设备用到10v隔离开关电源及接线图,主要给线性传感器供电,如图所示。
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机不动作,随即查线路,线路无误,用studio5000发现线性传感器数值无变化,用万用表测量10v电源输出侧发现无输出电压。测量10v电源上侧有24v供电正常。调节各个开关无反应,我们认为此电源模块坏了,更换一个后出现相同状况,我们想不可能都坏了吧。
我们将所有的线性传感器拆下,后测量10v电源输出侧,发现此时输出正常,这说明电源模块没问题,系电子尺问题。然后一根换一根的接上测试,发现有两根接上后,无输出电压。
此刻我们想,这两个不应该同时坏毕竟是大品牌的传感器。我们仔细思考电源无输出的原因————短路。随即将两根问题传感的0v、10v端调换后接测试,一切正常。 这个问题也挺莫名其妙的,同样型号参数一样的传感器怎么会0v、10v端就不一样了呢。后来发现转接头两侧接线线序不一致导致。
附电源说明书。

接线线序不一样,因为传感器工作特性导致电源输出保护了吧!

网友B:
好多这样的电源有相序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相序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