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威纶触摸屏MT6071iP
有三个窗口,编号分别为10、11、12,可以自动切换,切换间隔3s(这部分功能已实现);
当点击以上任意窗口画面时,窗口右上角弹出窗口13。
已经在4号窗口设置了直接窗口,指定弹出窗口13,
现在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触发宏改写PLC控制直接窗口弹出

网友A:
楼主连屏的厂家和型号都不说,没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外任意位置这个挺不好处理,固定位置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威纶MT6071iP

网友B:
把宏指令触发按钮做的与画面一样大看看

网友C:
那也要看分层级.点击任意位置,那有别的按钮什么的怎么办?

网友D:
把触发按钮图片隐藏,拉到和画面一样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