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C2000 45kw 驱动稳压管 型号

楼主(2019-03-19):
(无正文)

网友A:
双向二极管 18V的

网友B:
SMBJ16CA 印字BP 16V SMB 双向瞬变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C(2019-10-13):
我想请教一下ED5这个地方用的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台达C2000 45KW变频器你回答的这个问题中ED5这个位置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