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出现怪事,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9-03-19):
一台FX2N的PLC和电脑成功连接,也可以清除PLC内存,设置密码等操作,就是无法读出和下载。提示如图错误

网友A:
是不是PLC坏了?

楼主:
换了电缆,首先排除电缆问题,现在可以下载,就是无法读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下载,无法读出

网友C:
是真正的三菱PLC吗?

网友D:
完全清除掉,写个简单小程序再下载后也读不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下载,无法读出
怎么个无法读出,另外,编写一个程序,试一试,PLC有没有输入和输出

网友E:
真的三菱原产是不会可以下载,不能上传的;

网友F:
见过部分三菱兼容国产工控板的,加密后禁止读出PLC的程序,不知到楼主是否这个

网友G:
内部数据损坏或者不完善无法读出

楼主:
清除内容后再下载程序运行正常,就是无法读取程序,PLC看不出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H:
前几天也遇到一种类似的情况  后期是因为线缆问题。时断时续的。如果是能下载不能上传排除线缆问题就是通讯口有损了

网友I:
国产山寨的是有这个功能,能下载监控但是不能读出,运行中写入都不行,改个小点也只能全部写入。

网友J:
估计是山寨版的,将就着用吧。

网友K:
能下载不能读出,那么它的程序保密性能不是很好吗?虽然就是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