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我想通过模拟量输出,弄个50Hz的正玄波波形,怎么设置

网友A:
根据采样定理,50Hz频率正弦波信号,需要100Hz的采样.
需要模拟量输出足够快.估计plc做不到.
或者用高速PWM?估计plc也做不到.
然后用好的滤波器.

网友B:
正弦波,50Hz,这对于PLC这种智能数字化器件电路而言,确实是一个难题。10ms一个半波周期,如果采用10个数字点来描绘,就是1ms一个点。这对于一般的PLC而言,确实是为难的事儿呀。

然而,50Hz正弦波如果用模拟电路来搭,那就是非常简单的事了。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就解决问题了。由此也说明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的道理了呦。

网友C:
用PLC来实现这个的确有些不合适;

网友D:
用PLC控制一个正弦波发生器吧

网友E:
PLC是实现确实不太合适啊,不过你可以借助其他设备来实现呀。
比如你可以让PLC输出50HZ的脉冲,然后通过外接电路将此信号放大,简单的玩法就是接一个固态继电器,然后呢加几个电容把固态继电器输出的脉冲方波的拐角抹圆了不就结了吗?
或者买模拟量控制的电源也可以,你只管输出模拟量,可调电源就输出你要的波形。
要不模拟量输出控制个变频器也行啊。
你这么玩的实用价值在哪里?

网友E:
其实实现起来也行的,50HZ   0.02S变换一次,也就是20MS改变一次模拟量极性,快点的PLC完全够得呀,每次扫描模拟量输出值自增一个定值,多少你自己设置,当达到最大值,每次扫描减小一个定值,当达到最小值,每次扫描自增一个定值,就这么循环就可以了,只要你能够在20MS内完成最小到最大再到最小这一变化就可以的。

网友E:
我给你看了一眼,台达PLC指令执行时间都在us级别,所以只要你程序不是太多的话,完全可以实现模拟量输出一个正玄波的

楼主:
哈哈哈,高手还是很多的,受教了!

网友F:
PLC这种纯逻辑控制的器件,不擅长输出正弦波。
50HZ正弦波1个周期就是20ms,如果PLC可以设置55us的定时中断就可以发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