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习PLC与外设的通讯

楼主(2019-03-19):
大家好,我做电工很久了,但对于PLC与外设的通讯,如变频器,压力,温度等,我一点都不懂,请问各位老师傅,我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学习这些?设备我有,设备厂家写的程序我也有,但就是不知道那些语句是什么意思,我就是想系统的学习一下,拜托各位老师傅了,指点一下

网友A:
楼主哪里不懂,如果方便,截图发到论坛,大家给你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是设备维护人员,外围故障我全部可以解决,简单的编程我也会,但plc和变频器如何通讯的,我一直没有弄懂,因为没有人教,也没有地方问。看看论坛上有人发的例子,我对那些十六进制的数字代表的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写,含义是什么也不明白。所以我就想在这里问问大家,当初大家是怎么学的,有没有简单,明了的完整例子让我学习一下,毕竟到这个阶段,我干了这么多年的电工,现在连个变频器通讯都不会,太说不过去了

网友C:
PLC通讯都是懂了,就是不懂怎么消化那些变频器的说明,厚厚的一本看半天就没耐心了

网友D:
PLC和变频器通讯比较常见,理解好通讯协议就好办了,程序上,西门家比三菱的更加简单易懂,至于和传感器链接一般就不用通讯的方式

网友E:
PLC控制变频还是用模拟量的多;
通过通讯控制你需要先把对应的协议搞明白;

网友F:
找一下电工与PLC的控制案例练练

网友G:
首先了解通讯基础知识,从网上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之后比对你们厂家的程序,学一套标准化的程序,自然而然就熟练掌握使用,程序上基本功能一样 就是每个人写的不一样,各取所需

网友H:
若有供试验的设备,问题就好办多了;先找到各自的说明书,还有PLC的指令说明资料等,阅读理解相关的内容,便可以做初步的试验了。
有电工基础,则接线不存在问题。

其实我也没有玩过,没有条件做试验。

网友I:
如果是modbus通讯来说也不是很难的,现在支持这个协议的厂家也越来越多了。说一下信捷XC3与英威腾变频器CHF100A的通讯吧。说明书上以告知H2000这个地址是用来控制频率的100%对应的是最高频率,如果最高频率是50HZ,你想要变频器的频率运行到50,把H2000设定为10000,如果是40hz那就设为8000。那么H2000里面这8000或者10000的数据怎么设定呢。PLC里面一条指令搞定 REGW K1 H2000 D200 K2,这里面K1指定远端通讯局号也就是变频器的站号,每个变频器都要有一个独立的站号,否则多台变频器时PLC都不知道控制哪台。H2000就是变频器的频率控制地址,D200是plc里面的数据寄存器地址(那个8000或者10000实际上是传送到这个D200里面的),K2是PLC的串口号,这款PLC一共有3个串口,到底用哪个就在这里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