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很多客户使用了我们的S7-200/300的以太网模块,或者多功能交换机,如能够完全代替西门子CP243-1的直连wincc的S7-200以太网模块,型号为ETH-ibus;如果S7-200后面已经加了扩展模块的话,那么我们也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对应的型号为ETH-PPI,顾名思义,这种以太网模块就是通过PPI口来转成以太网口的,进而和上位机,比如WinCC做通讯。

   那么当用户使用了这些模块和WinCC通讯时,发现如果WinCC连接多台PLC时,通过TCPIP驱动,总是连接不上,这时我们建议您先检查一下SIMATIC NET是否安装,这个插件是用于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的当我们安装WinCC过程中,有些用户可能没有安装这个插件,在WinCC7.2和7.4版本中,安装时要单独安装这个插件;而WinCC7.3版本中安装WinCC时,会同时安装这个插件,所以,我们建议用户使用WinCC7.3版本的哦~~

网友A:
这个A型交换机大概什么价位?
我有个难点就是多台wincc同时连一台PLC,并对其控制,实时更新数据,有啥好的方法吗?PLC是200smart或者12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交换机A型价格是595,您要多少台电脑连接同一台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换机A型价格是595,您要多少台电脑连接同一台PLC?
2台,这两台都装有wincc,并且不分优先级,都可以访问PLC,且同步显示PLC的个点状态,对PLC进行操作,修改设定值等。用什么方法什么协议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我们的多功能交换机完全没有问题
我喜欢会做生意的人,等我好消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公司官网有电话和QQ,找迟工就行

网友B:
请问有基于互联网的远程模块吗,比如在异地,我同事去调试设备,需要我在公司临时改下程序,设备现场有4G网络或因特网,一般用smart和1200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云远程产品http://www.dl-winbest.com/remote.html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一般不是局域网或者公司内网的吗

网友D:
WINCC 7.5会自动安装这个组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这个是一个局域网的应用,我们也有公网的应用,具体您需要什么的产品可以到我们官网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7.5的还没有过啊,看样子我落后了表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