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在把表格设置成Logging和Alarm Summery后我发现,Logging只能把接收数据类型设置成十六位或三十二位数(类似于D),而Alarm只能设置成位信号(类似X,Y,M,S)

现在我想如何能做到把Alarm用来检测接收的数据是不是符合标准,应该如何做到?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寄存器D100里的数据是10,如果我用Logging功能只能对数据做一个记录,但是无法对它进行判断,有办法改成Alarm模式来对它进行判断吗?

网友A:
数据判断放到PLC中做,PLC中输出位元件,这样能不能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理论 可行。。就是我的数据要在触摸屏得到后再映射到PLC进行计算,不知道会不会延时很高

网友B:
楼主可以接住VBA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