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液压图,这个是什么元器件。改程序不懂液压 怕玩炸了

楼主(2019-03-20):
紫色圈起来那个。

网友A:
看内部结构是不可调节流带有弹簧的组合体,还真没见过,有没有实物拆下看看

网友B:
紫色圈内为带节流功能的插装阀,红色大圈内应该是两种压力等级的溢流阀,配合电磁阀,实现高低压的功能,因截图不够完整,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这个阀要实现什么原理呢!

楼主:
谢谢大家,插装阀,
。
这图不是原始液压图,我网上找的。
对比了 别人给的液压图,分析了下,类似电器控制的接触器,前面是电磁阀,驱动控制 插装伐控制端,控制大流量液压缸。
主要怕自己改的程序把 液压搞炸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