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接触器发热

楼主(2019-03-20):
AC220v,25A,50A的接触器,正常的工作温度是多少,有没有国家规定范围。是加热,基本上一直处于加热状态。公司EHS测出一般都80度左右,个别有90以上的。

网友A:
交流接触器使用环境温度:-5——+40℃;交流接触器运行时,电磁线圈表面温度不应超过65°.C。
  交流接触器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1) 电磁系统,包括吸引线圈、动铁芯和静铁芯;
  (2)触头系统,包括三组主触头和一至两组常开、常闭辅助触头,它和动铁芯是连在一起互相联动的;
  (3)灭弧装置,一般容量较大的交流接触器都设有灭弧装置,以便迅速切断电弧,免于烧坏主触头;
  (4)绝缘外壳及附件,各种弹簧、传动机构、短路环、接线柱等。
仅供参考

网友B:
线圈如果工作电压低,线圈也会发热的。合适的电压或稍高一点可能发热率小点。特别是电压低,反而会热。因为铁芯会产生涡流。个人理解。

网友C:
搞清楚,是线圈发热还是过流主触头发热,对症下药

网友D:
环温多少,怎么测得的,负载情况,线圈还是触点

网友E:
要是到80度或90度肯定是工作不正常。

网友F:
这样子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G:
80、90度的温度是哪个部位

网友H:
一般情况下,接触器在正常负荷下运行一段时间后,都会发热,并且用手摸上去能感觉有一定的温度,这属于正常情况,因为有电流流过,线圈和触点都会发热。如果你感觉温度过高,有时可能还会闻到异味,这种情况你就要注意了,一般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1,接触器的额定功率与负荷的额定功率不匹配(主要指负荷的额定功率比接触器的大)。
2,接近满负荷运行(尽量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3,接触器运行年数已久(接触器的动静触头之间的接触电阻过大,导致接触器过热)。
4,接触器工作的环境恶劣,工作电压不稳,以及频繁使用等。
如果是接触器过热,建议你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结合上述原因进行改进。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引用 总结的比较全了

网友I:
加热?最好不要用有触电的开关来控制,用无触点的电子开关,就不怕环境温度和触点接触不良引起的发热问题了。加热,一般都是开关动作频繁的场合,有触点的开关控制,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J:
别想了兄弟,加热的功率都不小的,你以为是热得快烧一杯开水吗?
线圈发热快100度的话这接触器厂家也别干了。
你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你们的方案是利用接触器发热来实现加热。
二:接触器选小了。
你可以多观察一段时间,说不定触头就融化粘一起了。
220V的电流就是功率除以电压,你算算。
功率比较大的加热设备一般都用三相角接。

网友K:
不管是线圈还是整个接触器本身,你说的温度值都偏高了,测量一下线圈的工作电压是过高还是过低、主触头工作时的电流是否过大。根据测量情况进行处理。

网友L:
80、90度应该是不正常的了,考虑一下选型匹配问题

网友M:
楼主这温度肯定高了。

网友N:
查了一下EHS,还是未能了解是用哪种方式测温的;从顶楼也未能了解到测温部位。
普遍如此,则之前的使用情况或损坏情况如何,EHS提出了怎样的意见。

网友O:
如果接触头地方你用测温枪测出来有80多度就肯定不正常,时间长了,里面的支架会变形,很快就废了,如果线圈80多度,那就更加不正常了

网友P:
有一种情况,请注意,衔铁吸合不到位

网友Q:
回复 网友J:
严格一点的话,还得算功率因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Q:
严格一点的话,还得算功率因数。
加热设备,阻性负载,所以不用考虑那个,是电机的话就得算。

网友B:
回复 网友P:
这个是可以存在的,但除了卡住就是铁芯脏。但此时接触器应该不是很安静。应该有噪音。

网友R:
要看哪个部位产生的过热,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S:
我也是等答案,看看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T:
环境温度多少?
要是在20度左右的环境里面测得80-90度就肯定有问题!
看看发热点位吧!接触不牢靠还是负荷过大导致的
找到真正原因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U:
长时间加热用固态继电器,间歇加热可以用接触器

网友V:
建议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W:
铁芯脏了、生锈了也是会造成接触器发热的原因。特别是铁芯吸合不好的时候最严重。

网友X:
该换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