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我在修这个驱动器,L1c、L2c之间上电交流220v,显示error11.0,L1、L3和L1c、L2c都接上交流220v,还是报error11.0,之前板子上有几处积尘清理了没见效果。主回路和控制电源部分整流后滤波大电容上电压都是直流320v,控制电源部分两个250v330uf电容电压分别是12v和17v,现在还没找到坏件,哪位大侠有经验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11确实难修的,先换个主板试试,排除一下主板的因素,如果还不行,就修底板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一楼大侠指点,我查主板,发现跟底板连接的插座旁有个tc244有管脚有锈,清理重焊了一下,以前修的人换过光耦,用热风枪把整个主板吹了一遍。再装上报警码变成了err.21.0,因为除了电源别的都没接,寄给客户试去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一楼大侠,客户说只有正向没有反向,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电机,也不会测试,是比较难修的,只有一个方向转,最好可以自己发脉冲测试好,再交付给客户。

楼主:
估计也没准用热风枪吹坏了

楼主:
换了CT244,好了。这个芯片不好买,封装比TSSOP20要小,东芝的,74HVC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