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光电传感器,红色光和红外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3-20):
欧姆龙的光电传感器,红色光和红外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说,肉眼看的见与看不见
发红色光的,在对射距离远时,对正方便,黑暗环境可能不舒服

网友B:
你眼晴看不看的见的区别;

网友C:
红色光可见光,红外线就像遥控器那种看不见的

网友D:
就像我们电梯上光幕和门区光电的区别。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案

网友E:
波长不一样,红色光是可见光,红外线是不可见光,
红外线的波长比可见光长 穿透率比可见光弱,所以检测能力会稍有区别,在检测特殊材质上可能要考虑这一点
光电传感器检测原理都是检测反射回来的波长和强度,
比如检测颜色区分,如是绿色,那么返回光波里绿光的波长就会很少

网友F:
这里面有应用要求,可见光的需要标注光的强度等级 是否对人眼有伤害。

网友G:
红外线对眼睛伤害有多大,是永久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