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用电热水器总是怕漏电,用一个插排连接,洗的时候就把电断掉,但是插排只是断火线,这样还会有漏电的风险吗

网友A:
确实断火,又在干燥地方,没问题
没有使用漏保?

网友B:
为什么插排只能断一个线火呢?是插座上带开关那种吗?不建议用插排上的开关,热水器的功率较大,容易损坏开关,所以建议你用一个小空气开关控制插排,或带漏电的空气开关控制插排。插排上的开关可以去掉!虽然有些淋浴器有漏电开关装置,但我听说有不少出事的,包括电工还有出事的呢,所以最好彻底断开淋浴器电源!

网友C:
断了火线,一般都是安全的

网友D:
我加太阳能热水器电加热的时候用手摸倒没什么感觉,现在想想真的是后怕家里哪个在加热期间用水

网友E:
火线断开是安全的,最好加装漏电保护开关。

网友F:
断了火线并非绝对安全,尤其是在浴室内,地面相当潮湿,10几V以上的电压,照样完蛋。
零线上有几V的电压也常见,当电路出现问题时,零线上几十V的电压也会发生,还有接地线上也并非绝对安全。

网友G:
只断开火线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安全的,因为有时候供电系统异常,零线有可能是带电的。

网友H:
只断开相线(火线),则只断开了一根电源线。

网友I:
以前曾经修过零线漏电也会造成跳漏电保护的,现在部分的热水器有出水断电的功能,新买可以考虑新款的,一般热水器还是增加漏电保护好,虽然热水器有防电墙

网友J:
把插头拔了最安全

网友K:
用电气,断电最好是火线和零线一起断。只断一颗线,另外一颗线如果不是零电位,一样有电的。

网友L:
热水器的插头线正规的都带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M:
你可以把插排换成两p的空开呀。

网友N:
一般热水器自带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O:
都有防电墙,自己认为不安全,最好是把插头拔下来,有明显断开点就安全了,一般插排都是断一相电,有的布线,不一定按标准,火线零线不标准,很可能没有断火线。

网友P:
当然不安全
火线断开,你这个电路中如果还有其他设备运行的话那不也是有风险存在!
上漏电断路器嘛!

网友Q:
安装漏电开关,再加上防电墙,安全没有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插排只能断一个线火呢?是插座上带开关那种吗?不建议用插排上的开关,热水器的功率较大,容易损坏开关,所以建议你用一个小空气开关控制插排,或带漏电的空气开关控制插排。插排上的开关可以去掉!虽然有些淋浴器有漏电开关装置,但我听说有不少出事的,包括电工还有出事的呢,所以最好彻底断开淋浴器电源!
应该用小型断路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R:
我也是这个意见,楼主应该用的是插座上的开关呢。